[求助] 如何在virtuoso中做有伸缩性的symbol?类似analogLib中的nport器件。

楼主(2024-06-25):
如图:通过调整numbor of ports可以调整symbol的端口数量,即形状可伸缩。

当numbor of ports=1时,

当numbor of ports=2时,

其他以此类推。

楼主:
猜是不是symbol pcell相关的东西呢,一般都是layout pcell。资料极少。

楼主:
Using a Variable Number of Terminals
With Pcell symbols, it is possible to specify a variable number of terminals. The next figure shows the instances of variable inputs for the two nand Pcells.“

楼主:
一个类似的问题:
symbol + schematic pcells: https://comp.cad.cadence.narkive ... ol-schematic-pcells

楼主:
基本搞明白这个问题了,自己写pcell symbol的代码,每次调用,其实是重新按照指定的代码程序画了一遍。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楼主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楼主:
我用了比较hacker的技巧弄的,比如看已有symbol的pcell代码。和解密一些skill代码来看。把原理看懂了,但具体的细节没整理代码。

网友(2025-08-05):
引用 楼主:
基本搞明白这个问题了,自己写pcell symbol的代码,每次调用,其实是重新按照指定的代码程序画了一遍。 ...

mafa=麻烦问一下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搞明白这个问题了,自己写pcell symbol的代码,每次调用,其实是重新按照指定的代码程序画了一遍。 ...

有相关教程吗?谢谢

网友:
刚参加工作时,学了一阵skill语法,不过是些偏晦涩的基础语法,重要的还是去查手册调API。现在再看,AI时代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学这些脚本语言了,知道大概原理问chatgp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