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结构提高匹配性

楼主(2024-06-25):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通过增加上下两个电阻,增加匹配性

网友A(2024-08-13):
增加了电阻,引入了更多的变量,不是加大了失配,如果电阻不匹配,失配更大。
如果电阻匹配,增益也因为source degeneration提高,放大器看到的等效输入失调是降低的。
不知道它这里说的匹配性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了电阻,引入了更多的变量,不是加大了失配,如果电阻不匹配,失配更大。
如果电阻匹配,增益也因为sou ...

这个source resistor,可以理解为深线性区的mos,加上mos,等效为栅端连在一起的两个串联的mos管,也算是cascode的一种,也可以理解为L较大的倒比管,目的是在有限的面积下尽量减小负载管的等效gm,进而减小噪声和offset,在audio这类低噪声的运放比较常见。实际上只要layout加好dummy,相同面积电阻的匹配是远好于mos的,比如bandgap中用电阻作为电流镜就比mos好。cascode增益不是问题,频率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