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de coverga IMC

楼主(2024-06-25):
关于IMC 中expression 覆盖率中block中关于implicit else/true part of/a case item of/false part of的理解

网友A:
1是说代码里面if表达式没有显式的定义else,但逻辑上是要考虑else情况的;2和4就是条件为真和条件为假;3是case的一个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说代码里面if表达式没有显式的定义else,但逻辑上是要考虑else情况的;2和4就是条件为真和条件为假;3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