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am效率与大数据需求情况的求解

楼主(2024-06-25):
楼主最近在学着做一个卷积加速单元,若是要达到性能要求,流水线下一拍得从ram中搬出81个16bit数,这意味着ram需要大量的IO接口,显然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想请问一下大伙儿一般ram设计的接口数大概是什么范围,以及碰到这种大数据需求量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是每一拍都得搬81个数?还是只有这下一拍才需要搬这81个数?
如果是每一拍都需要,需要优化/合并一下 ram;
如果是只有下一拍才需要搬,那就是流水设计不合理,重新设计一下计算流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每一拍都得搬81个数?还是只有这下一拍才需要搬这81个数?
如果是每一拍都需要,需要优化/合并一下 ram; ...

谢谢回复,话说每拍的最大搬运应该被数据总线位宽写死了吧,优化/合并具体能指哪些方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话说每拍的最大搬运应该被数据总线位宽写死了吧,优化/合并具体能指哪些方面呢
...

如果是通过总线搬数据,那速率是有上限的。但既然要做加速单元,存储资源应该在加速过程中放给加速逻辑直接访问,或者多个 cut 并行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通过总线搬数据,那速率是有上限的。但既然要做加速单元,存储资源应该在加速过程中放给加速逻辑直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