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vcs仿真怎么查看波形?

楼主(2024-06-25):
仿真的时候有些bus线,例如out<3>这种带尖括号的bus线无法查看,而且wv里面也没有完整整个信号的tree,只有选中的几个信号,这个是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看什么波形,就保存什么波形。或者加入保存所有波形的指令到里面。

网友B:
是不是dump波形的函数只设置了保存一部分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ump波形的函数只设置了保存一部分波形

是的,保存波形好像有点复杂,多存几层电路波形内存就爆炸,存了5层的波形,200u的时间,波形文件直接到了20G,内部电路的波形有没有什么好法子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波形,就保存什么波形。或者加入保存所有波形的指令到里面。

我是模拟电路做为顶层电路,可以直接把波形保存指令加载数字模块里面吗?还是加在脚本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