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4-06-25):
(图片)

网友A:
看你symbol和schematic图里的pin

网友B:
schematic和symbol的pin角不匹配,可以重新生成symbol试试

楼主:
请问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呀?modelname在哪里看的呀,没找到

引用 网友A:
看你symbol和schematic图里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symbol和schematic图里的pin

看了一下,好像是对应的呀,好像说的是modelname和cellname不一致,但是我找不到modelname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和symbol的pin角不匹配,可以重新生成symbol试试

应该是创建的时候哪里出错了,重新生成symbol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