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5):
(图片)

网友:
少打了一个VDD么

网友:
有一个节点没有连上VDD

网友:
通过线名连接地方你得写上名(VDD)

网友:
24连到VDD

网友:
漏打一个VDD的label

网友:
点亮24。接上vdd

网友:
24这根线要打上相应金属的pin

网友:
应该是24这根线没打via

网友(2024-07-26):
最后忘记打孔了吧点亮发现是亮的其实你没打孔,经常遇到画完多检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