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RC clamp在系统级测试时的泄放效果探讨

楼主(2024-06-25):
RT,在die ESD测试时,芯片不带电,电源地之间的RC CLAMP的RC响应能正常泄放ESD电流;
但是在系统级芯片上电阶段,对电源pin打电子枪,以N型Clamp为例,开始由于电源上电,泄放管Gate接地(此时N泄放管关闭),然后电源pin引入ESD脉冲,泄放管NMOS gate前的反相器P/N管同时导通,使得NMOS gate端电位出现X态,沟道导通可能不彻底,是不是得靠触发寄生BJT进一步泄流?
有大神给出其他分析吗?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实际上,你的电路也不会),电源上电速度不会触发rc clamp。电源上电阶段,对电源打 e-gun。那么上电阶段可能是刚开始,比如0.1v,或者0.5*VDD,或者0.8*VDD。无论0.1v,0.5VDD,还是0.8VDD,rc clamp不因为上电触发。

在你版图没有lu issue前提下分析:

0.1V,你可以认为是不上电情况 进行esd测试。此时电源pad上电位我们记为V0。

0.5VDD,反相器gate电位可以认为是0.5VDD,但是 电源pad上电位是多少?是不是比V0大?大多少?

0.8VDD呢,gate电位多少,电源pad上电位是多少?

然后就可以分析出big nmos的gate是处于一个什么值了。肯定比不上电时的电位要低一些,具体低多少,要看你的反相器设计,看你的rc常数。但是不会低很多,低几百个mv而已。会有影响,影响多少呢?10%?20%?根据你的电路参数分析以下就可以。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实际上,你的电路也不会),电源上电速度不会触发rc clamp。电源上电阶段,对电源打 e-gun。那 ...

您好,

我的表述可能有点误差,这里的上电是指电源已经稳定上电,就是VDD。

按照您的见解,是指可以从电路层面直接去仿真,看big NMOS gate最终可以分得多少电压吗?但是仿真的话VDD上的ESD电压一般取VDD的几倍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的表述可能有点误差,这里的上电是指电源已经稳定上电,就是VDD。

感觉应该是前置的反相器的PN设计比例不合理造成的。

我这有一个参考的,65nm的,IO的POWERCLAMP, P管是24个13u/0.415u,N管是24个1.66u/0.5u;按电流算,基本是4:1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的表述可能有点误差,这里的上电是指电源已经稳定上电,就是VDD。

可以仿真。你建一个系统级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前置的反相器的PN设计比例不合理造成的。

我这有一个参考的,65nm的,IO的POWERCLAMP, P管是2 ...

好的,通过尺寸来调整前一级反相器输出电压

网友:
如果Clamp不够大,一定会BJT导通的,大家一起走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