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了解决天线加的diode是否出现导通的验证

楼主(2024-06-25):
100资产
为了解决天线问题,在芯片内部加入了diode,但是psub端的电压不一定全是0,有可能出现+1V,所以想通过calibre增加验证,保证二极管一直保持截止状态,T家rule里面HVLV关于电压的rule加密了,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看一下工艺是否有电压标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工艺是否有电压标识层

没有的话我自己引入新的层也没问题  主要是没太想明白这块rule得怎么写

网友B:
如果你只是这个项目用,不准备做通用化处理的话,只需要将所有非GND的点,接到Psub端的,所有p注入抽取出来,然后检查即可。将你地的label的text和金属建立连接关系。金属和孔还有相应的p注入建立连接关系,抽出not connect到地的p注入的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这个项目用,不准备做通用化处理的话,只需要将所有非GND的点,接到Psub端的,所有p注入抽取出来 ...

not net语句可以识别到底层的网络吗?我有一些内部的地  在顶层不会有label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 net语句可以识别到底层的网络吗?我有一些内部的地  在顶层不会有label
...

地都是姐一起的吖,也都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