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放大器掉电流

楼主(2024-06-25):
请教一下,基准电流线应该是从外部偏置来的,但后仿结果表示掉增益,然后分析是这条电流线掉电流,请问是我版图原因吗

网友A:
没找到你这个基准电流的线在版图的什么位置,在版图中电流线如果走太长会有压降,100uA的电流的话,金属导线寄生电阻导致的压降你可以算算大概有多少,寄生参数里面直接查看这条线的寄生电阻。可以通过加宽改短这根电流线减小寄生电阻以改善。

我是画版图的对电路不是很熟悉,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我感觉,基准电流进来的这个结构,这里不对劲,基准应该先从电阻进来,然后在电阻下方,接到管子的gate和漏,上面的电阻就是为了和导线寄生电阻做个数量级相较,导线的寄生电阻,相比于这个几百欧的电阻来说是个小数量级,整条支路压降受寄生电阻影响小。当然,如果这是你们电路意图的,那就当我没说。

网友:
这能掉啥电流 这路偏置电流是外部给的 版图看着和这个电路结构看着也没啥问题
先检查静态工作点吧

网友B:
感觉电阻两端的连线好像太细了,电阻才93欧姆,寄生电阻最好控制在毫欧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你这个基准电流的线在版图的什么位置,在版图中电流线如果走太长会有压降,100uA的电流的话,金属导 ...

我highlight红色的那条线就是电流线,阻抗方面,我是叠层M1-M3,M4出(它必须要求信号是左右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阻两端的连线好像太细了,电阻才93欧姆,寄生电阻最好控制在毫欧级 ...

想请教一下,这里放负载的作用是什么,以前画图很少能见到,电流镜中间放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这里放负载的作用是什么,以前画图很少能见到,电流镜中间放电阻的
...

有没有种可能这两个管子它是个n管差分对,QAQ漏端一般都会接个电阻然后接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种可能这两个管子它是个n管差分对,QAQ漏端一般都会接个电阻然后接电源上
...

我说的不是差分管的电阻,是电流镜那边的,偏置电流给M25栅极压降的那条路上放了很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