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电路结构

楼主(2024-06-25):
拿到师兄设计的PLL,里面的电荷泵用到的电流源有点不太理解
其中红色框中构成启动电路,两个黄色框的支路不太理解,个人理解是为中间的共源共栅提供偏置,但是之前学到的偏置电路结构又感觉不太一样
之前学cascode偏置的时候,有两种结构一种是一个mos L为后面的4倍,第二种就是 两个mos串联分别为 L和3L
但这个图里也不是串联,也不是4L的关系,小弟求解

网友:
黄色框里是cascode的偏置也属于启动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左中黄框偏置NM2/3,右侧黄框偏置PM2/3. 只是简单的倒比管偏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中黄框偏置NM2/3,右侧黄框偏置PM2/3. 只是简单的倒比管偏置而已。

谢谢,有所理解了,NM4为2和3偏置,NM4所在支路的PM5和PM6只是保证NM4支路和NM2支路电流相同,右边同样如此,这样理解没问题吧,大佬。
另外,如果真是这样,PM5管子是否有些多余,仅PM6应该就能保证两支路电流近似相等了,望解答,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所理解了,NM4为2和3偏置,NM4所在支路的PM5和PM6只是保证NM4支路和NM2支路电流相同,右边同样如 ...

PM5是PM6的共栅管,如果NM4给NM2/3提供的偏置电压足够的话(衡量标准是NM0不会进入线性区),是可以删掉的。留着PM5,会让NM4 voltage variation稍小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所理解了,NM4为2和3偏置,NM4所在支路的PM5和PM6只是保证NM4支路和NM2支路电流相同,右边同样如 ...

我可能知道了,就像最右侧输出一样,应该是构成cascode结构增大输入阻抗,屏蔽NM4漏的影响,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