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gainboosting运放加入辅助运放后GBW变大,相位曲线不正常

楼主(2024-06-25):
在没有加入辅助运放的时候曲线正常,加入辅助运放后ac曲线就变成了这样,GBW变大了50MHz,从150便到了200,只有把辅助运放的GBW调小才能见效这种
运放的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A:
假设你的主机点是放在输出,fnd=-gm5/Cgs5, 假如gain boost Abst, fnd=-gm5*Abst/Cgs5;次级点被推远,GBW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主机点是放在输出,fnd=-gm5/Cgs5, 假如gain boost Abst, fnd=-gm5*Abst/Cgs5;次级点被推远,GBW变 ...

谢谢您的回答,就是,GBW是不是和主极点有关系呀,此主极点提高会改善相位裕度?

网友B(2025-12-17):
你好 可以求一下图片电路参考论文吗 小白在学增益自举运放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可以求一下图片电路参考论文吗 小白在学增益自举运放 谢谢啦

不好意思,我也忘记了是哪篇文章的图片了,看起来好像不是论文里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