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数字逻辑是一个闭环该怎么分析

楼主(2024-06-25):
就比如逻辑A->B->C->D->A,分析无从下手啊,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组合逻辑不应该出现逻辑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组合逻辑不应该出现逻辑环路

right ,时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ight ,时序呢

寄存器到寄存器

网友:
了解一下IIR滤波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相当于软件化了,更方便和model对应起来了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