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 error响应

楼主(2024-06-25):
slave响应error后master继续传输,此时master应该驱动trans为seq还是nonseq?

网友A:
当slave响应error后,master应该如何设置HTRANS[1:0]的具体指导。但我们可以根据一般的逻辑和AHB协议的特性进行推断:

如果错误是可恢复的:并且master希望继续执行相同的传输,那么它可能会选择SEQ(b10),以指示后续的传输与之前的传输是相关的。
如果错误是致命的:或者master不希望继续执行相同的传输,那么它可能会选择NONSEQ(b01)或IDLE(b00),以开始一个新的传输或完全停止传输。
最终,master如何设置HTRANS[1:0]取决于其实现和特定的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slave响应error后,master应该如何设置HTRANS[1:0]的具体指导。但我们可以根据一般的逻辑和AHB协议的特性 ...

哥你这gpt不得行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