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atpg parallel pattern simulation issue

楼主(2024-06-25):
如图所示, scan atpg parallel pattern, 仿真的时候testbench 里面会给所有寄存器的SI端赋值,但是结果发现在SI端的赋值会影响到前级寄存器的Q值, 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跪求解答???(Cadence Modus 产的pattern, xrun 做的仿真)

网友A:
这也没啥问题啊,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啥问题啊,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后仿真会导致pattern Mismatched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仿真会导致pattern Mismatched啊

好家伙,既然你都说后仿会有Mismatch, 说明no delay 的时候是pass的, 那就说明pattern 的逻辑值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啊, 应该是时序上的问题导致的Mismatch吧。 而且你描述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啊,你是在一个时刻赋值, 并不是赋值了就马上measure,赋值之后需要shift 几拍之后再measure ,所以你measure 的不是受下一拍 SI 影响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既然你都说后仿会有Mismatch, 说明no delay 的时候是pass的, 那就说明pattern 的逻辑值测试是没 ...

赋值后就是一拍shift的动作,然后再下一拍就是capture, 就是这个赋的值keep了很久,导致capture的timing(setup)出错了

楼主:
当然,在产pattern的时候把capture的window加大是可以解决这个后仿mismatch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现象哪里不太对,

网友:
原因可能比较多,比如并行仿真force/release是立即生效的,但有些端口来的信号delay会比较大,可能你force都结束了需要的时钟还没到,可以把前后仿的波形放一起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在产pattern的时候把capture的window加大是可以解决这个后仿mismatch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现 ...

你这不都摆出图来了吗,连在一起的两个点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一样的值啊,如果不考虑信号在net 的延迟(当然就你的波形来看也没有延迟),前一个的Q 和后一个的SI 不就是同一个点吗?自己和自己是同一个值有什么不对

网友:
可以拿后仿网表做一个零延时的仿真,这样就比较好找问题了。

网友B(2025-07-07):
引用 楼主:
当然,在产pattern的时候把capture的window加大是可以解决这个后仿mismatch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现 ...

有同样的疑问,不过capture的window怎么加大?不都是一拍始终captu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同样的疑问,不过capture的window怎么加大?不都是一拍始终capture吗?

写出pattern 的时候可以设置的, 具体需要你去看下所用的命令

网友:
tessent 还是 tetremax? 应该是仿真的参数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