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谁能告诉我红线为什么呀?还有蓝线讲的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4-06-25):
(图片)

网友:
直接看图例就是说绿色实线是正常不带压缩逻辑的时候数据可以走的扫描路径(这个应该是设置了mix clock),红色虚线是不会走路线;蓝色虚线是压缩(多个扫描链连接到同一个IO,或者搜一下EDT(这个是TESSENT的叫法,DC的是COMPRESSION),)的时候可能会走的路径。红线主要还是设置了同一条链上触发边沿相同,在DC里面是可以设置将不同的触发边缘串在一条链上的,不过会加很多L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