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局布线完后,进行sdf反标后仿,状态机跳转的变量,出现中间值

楼主(2024-06-25):
下面这个是状态机变量,就四种状态1 2 4 8,但是出现了9这个中间值,各位大牛,这种该怎么解决呢,影响设计吗

网友A:
对着时钟沿看,如果在两个时钟沿之间是正常的,每个bit延迟不一样,000——>111的过程中会出现类似001,011,111的中间值,只要下个时钟沿来之前稳定成111,不违例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着时钟沿看,如果在两个时钟沿之间是正常的,每个bit延迟不一样,000——>111的过程中会出现类似001,011, ...

哦哦哦,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延时不同产生的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