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如何获取property属性给自己的pcell

楼主(2024-06-25):
skill如何获取property属性给自己的pcell

楼主:
我用skill做的管子如何在电路调用的时候获取property属性

楼主:
定义的属性与电路保持一致

网友:
从电路上随便叫一个mos到版图上,在mos的parameter的选项卡下面,最下面有个display cdf parameter name。电路上mos的property对应的pdk的pcell的什么变量,自己的pcell就写成那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