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前仿ss工艺角有效位数从9.6bit下降到5.2bit

楼主(2024-06-25):
ss工艺角下动态性能下降明显,然后去看了cdac的逐次逼近的输出信号,发现ss工艺角下,部分信号逐次逼近失灵

楼主:
这是正常在tt工艺角下,CDAC逐次逼近的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在tt工艺角下,CDAC逐次逼近的输出波形

看下每一步切换,是比较器比不对,还是sar逻辑没翻转,还是cdac切换不准

楼主:
调整了很多模块,最终发现是CDAC的开关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增大了开关尺寸之后ss工艺角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了很多模块,最终发现是CDAC的开关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增大了开关尺寸之后ss工艺角下就正常了 ...

您好,我是新手,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增大了开关尺寸是具体指的是什么操作

网友:
switch R too big at 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