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五管二级运放,增大电流偏置,仿出来输入对管gm减小?

楼主(2024-06-25):
偏置电流变化时,所有管子region=2,在size不变下,gm正比根号下Id,为什么仿真Ibias增大,反而输入对管gm减小,导致Av减小

楼主:
对Ibias进行直流扫描gm是增加的,为什么ac仿真增大电流,输入对管的gm减小

网友:
那肯定是region变了呗

网友:
感觉是电流增大导致Rout减小使得Av减小

网友:
电阻和电流I成反比,但是跨导和根号I成正比,Av肯定减小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衬偏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