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型SoC DFT设计如何避免局部IR-DROP或PeakPower

楼主(2024-06-25):
本人非DFT人员,请教一DFT技术问题:
比如SoC中,有个寄存器很多的大模块,function下时钟只有Core Clock,若不采取措施,寄存器时钟做的比较平下,scan dc或ac测试时,所有寄存器可能会同时翻转,可能会造成peakpower过大,导致IR-DROP发生,请问这类模块,大型SoC DFT设计时如何避免局部IR-DROP?

楼主:
所有寄存器可能会同时翻转 ----> 所有寄存器的时钟可能会同时翻转

网友:
ATPG产生pattern的时候有选择可以出low power的pattern,有意识的不让所有的register翻转。
时钟翻转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2025-10-28):
那就关掉一些,不让同时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