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AB输出摆幅问题

楼主(2024-06-25):
请问一下大佬们,CLASSab输出摆幅没有达到满摆幅的原因是啥?
我的管子Vdsat设置比较大,都在230mv左右,vdd 1.8v。

网友A:
可以跑一下d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一下dc看看

您好这是我的dc点,我感觉没啥问题呀。vop不等于von是因为有一定的电流流过了共模检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跑一下dc看看

我看我输出级n管的栅极电压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会影响结果吗?

网友:
输出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满摆幅吧?因为输出管也要在饱和区,输出摆幅应该是[VDD-Vdsat,VSS+Vdsat]

网友A:
我跑共模输出范围是直接跑dc扫描看的,你这个tran仿真的值不太清楚激励怎么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跑共模输出范围是直接跑dc扫描看的,你这个tran仿真的值不太清楚激励怎么加的 ...

问题我大概分析出来了,我轨到轨输出,上面电流和下面电流不对等,但是有CMFB稳定输出电压,但是共模检测电路的电阻有一定的电流(图中有)导致我的vop不等于von(图中有),按照理论来讲,当下面n管子截止的时候,vout会拉到vdd,id=0,但是此时有一路电流会从上面的p管子通过vout流入到检测电路,导致id不等于0,此时vout就拉不到vdd,于是我把电阻加大,相当于断路,此时,vout就可以拉到vdd了。

网友(2025-01-21):
引用 楼主:
问题我大概分析出来了,我轨到轨输出,上面电流和下面电流不对等,但是有CMFB稳定输出电压,但是共模检测 ...

兄弟,你这个共模反馈是怎么加的,一级还是两级,反馈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