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里sort函数字符串和数字混合axlStrcmpAlpNum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24-06-26):
aList = list("a1" "a10" "a2")

sort(aList 'axlStrcmpAlpNum)

CIW里为什么报找不到axlStrcmpAlpNum

楼主:
用这个自定义函数可以代替axlStrcmpAlpNum

procedure(test(a b)
  let((aList bList str1 str2 num1 num2 res)
    aList = parseString(a "")
    bList = parseString(b "")
    str1 = buildString(setof(item aList !atoi(item)) "")
    str2 = buildString(setof(item bList !atoi(item)) "")
    num1 = atoi(buildString(setof(item aList atoi(item)) ""))
    num2 = atoi(buildString(setof(item bList atoi(item)) ""))
    if(str1 == str2 then
      when(num1 && num2 res = lessp(num1 num2))
      when(num1 && !num2 res = nil)
      when(!num1 && num2 res = t)
    else
      res = alphalessp(a b)
    )
    r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