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了boost电路升压能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2024-06-26):
楼主在设计一个四开关buck和boost双模式工作的电源管理电路,采用平均电流采样的双环控制,需要boost电路可以做到2V输入升压至40V并能驱动3A的输出电流,但是电感并不能在这么高的输出电压下驱动这么大的电流(6.8uH的电感),只调整占空比的话最多做到2V至12V左右的升压(50mΩ的寄生电阻),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电路的升压能力吗?
楼主的初步想法是电路刚上电的时候由于输出电压较低导致电感不能伏秒平衡,于是电感不停充电,使得其平均电流很大(仿真结果也确实如此,稳定状态下达到了14A),随着输出滤波电容的充电,电感在高平均电流的水平达到了伏秒平衡,此时相同充电时间下电感增加的电流大小远小于从0开始充电下增加的大小,结果使得输出电压不足。楼主试着设计了一个固定充电时间然后控制电感放电到去磁的启动电路,但是仿真结果表明还是升不上去。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A:
2V升40V,挺难,占空比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升40V,挺难,占空比太大了

一般的四开关boost模式仅靠控制可以升压到多少倍呢?老板不让改拓扑,而且楼主是刚本科毕业的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