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的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4-06-26):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一下,对于带隙基准的σ温度误差仿真,我是只需要用vdc看vref然后进行蒙卡仿真;还是需要用calculator进行数学式子,我听到有一种说法就是用ymax和ymin函数对vref进行运算后,再进行蒙卡仿真,怎么样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个温度系数应该怎么看

DC扫描温度看Vref,calculator里用Vref曲线的(ymax-ymin)/(average*(Tmax-Tmin))  *1000000,得到的就是TC (ppm/℃)

网友A:
可以都看啊,可以看看Vref的中心值(25℃),看温度系数(用calculator),甚至可以看看ymax-ymin(也能一定程度反映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都看啊,可以看看Vref的中心值(25℃),看温度系数(用calculator),甚至可以看看ymax-ymin(也能一 ...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个温度系数应该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都看啊,可以看看Vref的中心值(25℃),看温度系数(用calculator),甚至可以看看ymax-ymin(也能一 ...

这两个就是大佬你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但是我就是仿出来了,我应该怎么看这个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都看啊,可以看看Vref的中心值(25℃),看温度系数(用calculator),甚至可以看看ymax-ymin(也能一 ...

十分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就是大佬你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但是我就是仿出来了,我应该怎么看这个图象
...

一般就看±3σ值,不知道你是否mismatch和process都选上了,感觉这个精度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看±3σ值,不知道你是否mismatch和process都选上了,感觉这个精度挺高的
...

好的,失配和工艺我都跑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