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到轨斩波运放仿真失调的方法哪种是正确的?

楼主(2024-06-26):
1、第一种按照普通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跑Tran;然后取VT(VIp)-VT(VIN)的平均值作为斩波运放的失调;如下图

2、另外一位同事说需要在VOUT接一个[VCM-(AVDD/2)]的电压源,将VOUT钳位在AVDD/2;然后取VT(VIp)-VT(VIN)的平均值作为斩波运放的失调;如下图

两种方法仿真的结果完全不同,请问各位伙伴,哪种是正确的,为什么?

另外现在VOS验证TT的蒙特卡洛,3σ=9.6uV,VOS的最大值为12uV;但是VOS要求为<10uV;我认为3σ<10uV即可,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目前跑VOS在验证2种情况,哪种比较重要,还是都需要满足;
(1)由于是轨到轨运放,VCM在0~VDD变化时,VOS都需要满足<10uV;目前只能在SS、FF、TT下满足,并不能在所有corner下满足;
(2)验证TT的蒙特卡洛,跑200次,目前3σ=9.6uV,VOS的最大值为12uV;
目前验证这两种情况,VOS如果需要在所有corner下满足VOS的需求,那么在TT跑MC的时候就会不满足,3σ=5uV,最大值会达到25uV;
遇到瓶颈了,请各位伙伴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A:
失调有的定义就是接地的时候跑,但是第二种方法也有人这样做,两次跑出来的蒙卡值确实不一样,我之前跑的是VDD/2时候的失调比接地的失调要小

网友:
根据概率统计来说,u+(-)3σ表示结果落在这个区间的概率为99.7%,这个值作为最大值感觉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有的定义就是接地的时候跑,但是第二种方法也有人这样做,两次跑出来的蒙卡值确实不一样,我之前跑的是 ...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你这第一个图vcm又是多少?一般vos不应该随输入共模变化很大才对。觉得变化很大才是问题的重点。
第二个问题,取决于你对仿真留多大的margin。

楼主(2024-09-04):
引用 网友B:
你这第一个图vcm又是多少?一般vos不应该随输入共模变化很大才对。觉得变化很大才是问题的重点。
第二个问 ...

你好,第一个图的VCM是AVDD/2,输出也是接的AVDD/2.另外请问你说的margin是指的OS预留的margin嘛

网友(2024-12-03):
要加负载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