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x rhel8 配置问题 gnome 灰屏

楼主(2024-06-26):
etx之前在centos7 用过,现在在rhel8上安装,软件本体已经安装。但配置远程的时候,Custom startup 在centos7设置

/usr/bin/gnome-session-custom-session

就可以使用,还能支持多屏。在rhel8就不行。

以下几种也不行
/usr/bin/gnome-session-custom-session --session=gnome-classic
/usr/bin/gnome-session
/usr/bin/gnome-session --session=gnome-classic

有大佬了解需要咋修改吗

网友A:
yum install mesa-libGL mesa-libGL-d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mesa-libGL mesa-libGL-devel

装了之后好像还是灰屏,有鼠标显示但没桌面

网友:
换xfce桌面试试呢

网友:
rhel8默认使用 Wayland,rhel7用的x.org

网友:
# dnf install xorg-x11-server-Xorg
# vi /etc/gdm/custom.conf
修改[daemon]部分,添加或修改以下行:
WaylandEnable=false
保存并关闭文件,重启系统

网友:
直接xfce4. 没有那么多问题。 别用gnome,太占资源了。 对eda工具不友好。

网友(2024-08-29):
请问在哪儿可以下到etx的破解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