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库的DRC问题

楼主(2024-06-26):
请问一下,在做smic库的DRC时遇到AA_19_R_DFM2:Space between NW and N+AA (interact with CT) along channel width direction ,exclude LDBK, INST,OCCD region. >=0.3um。这种DRC在ICC中看都在CELL内部,且cell类型涉及的也挺多的,请问一下这种DRC应该怎么修呀?

网友A:
STD? 内部你ICC 能动么?

网友B:
你这是smic28 的吗,我记得这个drc  在block 上是可以忽略掉的,因为到chip level check 的时候会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内部你ICC 能动么?

ICC动不了,做模拟的同事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可能需要和制造商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smic28 的吗,我记得这个drc  在block 上是可以忽略掉的,因为到chip level check 的时候会消掉

...

太感谢了前辈,第一次做smic28的库,不知道哪些检查可以waive掉,看到您的消息解决了我的疑惑。想再请教一下前辈,AA_7a_R_DFM2,AA_7b_R_DFM2,这两条可以忽略吗,我看了一下rule文件,描述的也是底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内部你ICC 能动么?

确实在ICC中动不了,模拟的同事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smic28 的吗,我记得这个drc  在block 上是可以忽略掉的,因为到chip level check 的时候会消掉

...

昨天问您的问题自己找到答案了,终于翻到了这个文件,找到了可以wavie的DRC列表,谢谢前辈提醒。

网友C:
DF2,DF3能waive就waive把,我们刚扔了一个,这个破工艺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2,DF3能waive就waive把,我们刚扔了一个,这个破工艺就这样

好的,最后找到了那个可以waive的DRC列表文件,确实可以waive,谢谢提醒

网友(2025-11-12):
引用 楼主:
好的,最后找到了那个可以waive的DRC列表文件,确实可以waive,谢谢提醒

您好!请问这个文件名称可以提供一下吗,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考虑是否能继续使用stdcell,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