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scan写入文件 第一个数据的处理总是有些问题

楼主(2024-06-26):
hi 各位 目前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layout坐标为(0.11 9) 使用car读出来的值为0.11 同时表格中x1为0.1 两者相减的结果为a,输出的结果一直不正确

楼主:
Lx1与y1结果运算就没问题 只有Lx1与x1有问题,麻烦问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Lx1与y1结果运算就没问题 只有Lx1与x1有问题,麻烦问下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感谢skill群的各位,已解决:是因为浮点型直接参与运算会有问题,建议先转换成整数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skill群的各位,已解决:是因为浮点型直接参与运算会有问题,建议先转换成整数型
...

哈喽,请问你说的转换成整数型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喽,请问你说的转换成整数型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3.5*10)/10  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