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居然没有M1_SUB和M1_NWELL吗?

楼主(2024-06-26):
画版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两种过孔,只有M1_DIFF。新手求问这样可以用吗,还是说装错了?

网友:
可能PDK没有吧,我这个这几种都有

网友:
M1_diff就可以,只要满足下面N+、p+满足rule就可以

网友:
不同的PDK肯定有不同的定义还有连接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