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 ifeq 如何使用最后的变量来做判断?

楼主(2024-06-26):
#################################
#### 此文件放默认变量
INPUT = Y

ifeq ($(INPUT),N)
RESULT = NEQ
endif

ifeq ($(INPUT),Y)
RESULT = EQ
endif

#### 此文件放一些用户可以overide的变量
INPUT = N

test:
        @echo INPUT:$(INPUT) RESULT:$(RESULT)

> make test

INPUT:N RESULT:EQ

结果RESULT不符合预期。

命令行重置参数是可以的,但是不够方便:
> make test INPUT=N

INPUT:N RESULT:NEQ

请问除了命令行重置外,如何让ifeq判断的时候,使用最后的INPUT变量值N,而不是ifeq前面的Y?

网友:
建议调换顺序

#### 此文件放一些用户可以overide的变量
INPUT = N

#################################
#### 此文件放默认变量
INPUT ?= Y

ifeq ($(INPUT),N)
RESULT = NEQ
endif

ifeq ($(INPUT),Y)
RESULT = EQ
endif

test:
        @echo INPUT:$(INPUT) RESULT:$(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