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Layout EAD操作教程分享(实时提取寄生参数和EMIR检查分析)

楼主(2024-06-26):
layout ead 答疑汇总贴,陆续更新中…
Layout EAD工具答疑汇总(点击左侧文字跳转文章)

layout ead 文章系列链接:
0.操作演示动图介绍(点击左侧文字跳转文章)
1.Part1 输入文件(点击左侧文字跳转文章)
2.Part2 参数设置(点击左侧文字跳转文章)
3.Part3 EMIR检查 (点击左侧文字跳转文章

网友:
请问,对于XL调用模块的版图,无法生成电流数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24-7-8 11:01):
已解决,是因为XL对应关系未做好

网友:
已关注微信公众号,为你点赞

网友A:
请问EAD工具所需的工艺文件列表是从哪个文件里查看的?

网友B:
来给大佬捧个场,大家可以关注大佬公众号,干货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EAD工具所需的工艺文件列表是从哪个文件里查看的?

你问的是ict/itf文件在PDK的哪个文件夹?还是这节内容的说明我从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给大佬捧个场,大家可以关注大佬公众号,干货多多!

(不常登刚看到消息) 谢谢!最近涨了很多粉丝,肯定全是你们的功劳。

网友:
好牛 马上去关注大佬

网友(2024-08-06):
请问这个EAD工具是需要单独安装的吗?为啥我的菜单里没有EAD呢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C:
eadModelGen生成eadTechFile失败怎么办,
terminal执行:eadModelGen qrcTechFile
报错:eadModelGen: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ft.so :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adModelGen生成eadTechFile失败怎么办,
terminal执行:eadModelGen qrcTechFile
报错:eadModelGen:error ...

qrcTechFile是指哪个文件,一般QRC下边的是叫什么什么 .ict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rcTechFile是指哪个文件,一般QRC下边的是叫什么什么 .ict之类的

有个文件就叫qrcTechFile,和.ict在同一级目录,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使用的eadTechFile没指定对路径,换成正确的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文件就叫qrcTechFile,和.ict在同一级目录,上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使用的eadTechFile没指定对路径,换 ...

啊,不好意思,我这几个工艺下的QRC都只有.ict文件,误导了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不好意思,我这几个工艺下的QRC都只有.ict文件,误导了误导了

可能有的工艺没提供或者要申请才有,我常用的几个工艺都是带了qrcTechFile的,但是很少直接用到

网友E(2025-03-04):
哈喽兔哥,上面的Layout EAD工具答疑汇总的链接点过去已经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喽兔哥,上面的Layout EAD工具答疑汇总的链接点过去已经失效了

是"腾讯兔小巢"官方突然从免费转成收费的原因,现在论坛功能不付费没法用了,所以我之前在上面写的内容都被官方隐藏了。我自己也看不到了。。很无奈。。。

网友(2025-04-16):
答疑论坛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