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MC 22nm dummy code

楼主(2024-06-26):
现在用UMC22nm做layout,到了加dummy阶段,可UMC提供的是28nm的dummy code,其中的min grid=1nm,而我做layout的min grid=5nm,这样导致生成的dummy gds与我原有gds在拼接时会报off-grid,这个要怎么处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
另外,DOMA和dummy的区别是什么,UMC提供了3种:dummy,DOMA,dummy & DOMA,实际该选哪一个?这里DOMA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采用手动添加dummy的方式,DOMA还能否添加进去?

以上,谢谢。

网友A:
没有desigen rule吗,里面改一下resolution,22nm工厂默认好像就是1,只不过一般公司都改成了5,习惯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esigen rule吗,里面改一下resolution,22nm工厂默认好像就是1,只不过一般公司都改成了5,习惯性的 ...

改了5,还是不行,rule里的计算公式就是类似:0.004/0.746这种,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5,还是不行,rule里的计算公式就是类似:0.004/0.746这种,行不通

那就不用管了,因为工厂验证得时候就是1nm,或者你验证得时候把rule也改成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用管了,因为工厂验证得时候就是1nm,或者你验证得时候把rule也改成1
...

不行的,画版图用的5nm

网友B:
我run出来倒是没有报grid问题,我的viadum没有和metaldum做在一起倒是会报出drc问题,你会有同样的问题吗?doma去看drcrule 里面有详细介绍,是芯片超过一定面积需要加的,fab做校准的

网友:
你如果手动加dum的话,需要把所有via的dum也加上,虽然drc不会报via的密度问题,但是fab生产的时候会要求via的dum需要全部加上,我们现在就是被反馈回来via5dum没有添加

网友(2025-07-04):
引用 网友B:
我run出来倒是没有报grid问题,我的viadum没有和metaldum做在一起倒是会报出drc问题,你会有同样的问题吗? ...

你好,我根据fab给的dummy code加上dummy后,会出现FDOMA.R2的问题,具体就是Ratio of unit insertion windows filled with (FDOMA_V_MARK or FDOMA_H_MARK) is >= 70%,请问您有遇见过吗,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