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ffgrid脚本怎么调用

楼主(2024-06-26):
刚开始学习脚本,从论坛找到offgrid的脚本offgrid.il,请问对于一个有offgrid问题的layout cell A,怎么运行呢?如何产生下图的提示呢(Put on grid)?谢谢。

网友A:
一共就三个地方 ,写的还不够详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三个地方 ,写的还不够详细么?

我是想知道,这个窗口怎么出来的(脚本的运行步骤),执行什么命令可以调出这个窗口?而且,这样是否可以修掉所有的offgrid?

网友B:
load 这个脚本   在执行函数

楼主:
另外,如何将一个5nm grid DB转存成1nm grid 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这个脚本   在执行函数

load完脚本后,执行哪个函数?
比如 我打开的layout是TPA,需要在哪个菜单或isw窗口执行怎样的函数?刚开始学习,不是很清楚,谢谢。

网友C:
CIW(就是启动cadence出现的小窗口)窗口下面可输入的地方输入:
load("这里写你用的skill脚本")
如:load("/home/user/clearoffgrid.il")  再按回车

然后CIW窗口没出红色字体报错就证明load成功,你再点开skill脚本查看内容,应该是被设置成一个快捷键了,load成功后你按对应的快捷键应该就会出现你上面说的那个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W(就是启动cadence出现的小窗口)窗口下面可输入的地方输入:
load("这里写你用的skill脚本")
如:load( ...

找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