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4-06-26):
求助:为什么只有在负载为10mA附近的时候,瞬态时会发生震荡啊?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将电路的电阻和电容都换成理想电阻后结果有好转,但是用指定库里面的电阻电容后,要怎么调整才能使电路稳定呢?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测试平台是这样搭建的

测试平台是这样搭建的

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mA时的输出图

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mA时的输出图

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0mA时,开始震荡了

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0mA时,开始震荡了

负载从0跳变到20ma

负载从0跳变到20ma

电路中电阻和电容都换成理想器件时,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0mA是的输出情况

电路中电阻和电容都换成理想器件时,负载电流从0跳变到10mA是的输出情况

stb仿真

stb仿真

网友A:
在你瞬态跳载到10mA之间的某个电流点环路是不稳定的,换成理想电容有好转是因为理想电容容值不随两端电压差,pvt等条件变化,总之是你跳载过程中的某个点不稳定,跳过这个负载点后又稳定了,常见于补偿了零点,稳定性最差点在中间某个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瞬态跳载到10mA之间的某个电流点环路是不稳定的,换成理想电容有好转是因为理想电容容值不随两端电压差 ...

那请问需要怎么做去改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需要怎么做去改善呢?

仿真的时候按照10倍频去找各个点的相位裕度,比如0到10m就分成0到10u,0到100u,0到1m,0到10m,看是哪个点稳定性不够再调呗

网友:
请教一下,M2, M10, M12, M13这部分电路是干啥的?
是某种形式的ahuja补偿吗?有没有对应的paper?
发生震荡应该首先排除仿真器问题,可以将trans仿真精度调至最高,收敛方法改为gear2.
若结果不变,那就是电路真的存在问题。
很有可能像2楼说的,在跳转中的某个点,电路是不稳定的。
STB仿真多取几个负载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