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 DFTCompiler

楼主(2024-06-26):
Tessent工具在rtl阶段插入mbist逻辑后,使用DFTCompiler进行扫描链插入,因为插入的mbist逻辑里所有的寄存器都没有上chain导致覆盖率降低了不少,
我在Tessent 生成的full_chip.icl文件中,找到了“without_internal_scan_logic”属性,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在DFTC 插链的时候肯定那些regs 的时钟和reset 不可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DFTC 插链的时候肯定那些regs 的时钟和reset 不可控吧

谢谢回复,是的不可控, 我scan的clk 和JTAG的clk 是一个,scan模式下,JTAG的clk就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