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 Flash PHY

楼主(2024-06-26):
用于和 Flash Controller 配套使用的 Flash PHY 或者说 ONFI PHY

网友:
这个不太好找吧

网友:
不太好找吧

网友A:
cadence IP6182 可以支持到NV-DDR3,去咸鱼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IP6182 可以支持到NV-DDR3,去咸鱼找找看吧.

多谢多谢!

网友B:
ONFI PHY 才 DDR400这个频率,可以用软core,加高速 DDR400 IO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FI PHY 才 DDR400这个频率,可以用软core,加高速 DDR400 IO就可以了

感谢!

最好是能做到1GHz,实在找不到只能低频。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最好是能做到1GHz,实在找不到只能低频。

this one FYI

楼主:
谢谢~~

看了一下这份资料,请问这是EMMC/SD接口吧?

网友C:
灿芯的可以吗,1559187486

网友:
同求,有资源的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灿芯的可以吗,1559187486

谢谢!这边学习用的,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了一下这份资料,请问这是EMMC/SD接口吧?

PHY是一样的,只有速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