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电源/地

楼主(2024-06-27):
如题,就我在做的PLL来说,电荷泵为模拟电路,PFD和分频器都是数字电路,目前电源采用的都是VDD,请问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是否需要用AVDD和DVDD或AVSS和DVSS隔离开。另外如果是这样,版图该如何操作?AVSS和DVSS作为NMOS的sub,是否又要连在一起,目前不是很懂,请教各位。

网友:
需要隔开的 数字的VDD和GND都很脏,数字门电路的开关幅度都很大,数字电源地的噪声很大,如果和模拟的电源地混在一起模拟模块的性能会很差。版图的话就从AVDD PAD和DVDD PAD抽不同的头就行了。NMOS看是属于哪个模块,数字模块就接DVSS,模拟模块就接AVSS。

网友:
一定要隔开的,可以把模拟部分的电源地用深N阱包起来。

网友:
最好是分开来,分开的电源线很好接,因为P管是做在阱里的;如果是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话,你要看你用的工艺是否有隔离管子,如果有隔离管子就可以分开,没有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