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学生,请教一个特殊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4-06-27):
这个需求有点怪:如果要对设计中的某一个module(组合逻辑)故意做慢它的延迟(我目前想的是约束它用相对较慢的cell),设计中其他模块正常综合。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该怎么约束呢?也就是说为了整体设计计算的流畅,在不想加流水寄存器的情况下,从综合约束的角度放慢它的延迟。

网友:
用set_min_delay -from [xx] -to [xx]试下

网友:
直接加external delay就好了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还可以在设计中直接使用延迟较大的stdcell,或者后端插delay cell

网友:
1.在不改变约束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把这个module单独切出来独立作为一个模块来综合,把它的target library设置为最慢的库即可,其他的模块用正常的库,apr的时候也是单独做用不同的库。
2.设置through这个module为false_path或者multicycle_path,那么这个就不优化了
3.set_path_margin -through这个module为一个较大的负值
4.set_target_library_subset来指定这个module不能用较快的cell
以上几种方法试试

网友:
试一试input_delay或者output_delay设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