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layout自动load脚本

楼主(2024-06-27):
有什么办法在打开layout的时候自动load一个脚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在打开virtuoso的时候会自动load一下.cdsinit ,打开一个layout也会load一遍.cdsinit吗
...

deRegUserTriggers

网友A:
写在.cdsini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在.cdsinit里

我只知道在打开virtuoso的时候会自动load一下.cdsinit ,打开一个layout也会load一遍.cdsini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在打开virtuoso的时候会自动load一下.cdsinit ,打开一个layout也会load一遍.cdsinit吗
...

layout不是在virtuoso打开之后才能开么,在virtuoso开的时候load,你打开layout这个脚本同样生效的吧

网友:
很多脚本需要打开layout的时候重新加载刷新,比如一个环境里加了几个pdk,打开layout时脚本需要的对layer信息重新赋值,省得一个脚本对不同工艺要改好多版本

网友B:
没看懂这最佳,有没有佬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最佳,有没有佬可以解释一下。

  1. procedure(userLayLoadTrigger(arg(nil))
  2.       let((Path fil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最佳,有没有佬可以解释一下。

procedure(userLayTriggerLoad(arg)
     let((Path files)
     Path = "/path/fileDir"
     files = rexMatchList("^[a-zA-Z0-9]+.il$" getDirFiles(Path))
     foreach(file files
          load(strcat(Path "/" file))
      )
      printf("Load scripts from -%A.\n" Path)
       )
)

        ;;Layout trigger
foreach(view '("maskLayout"  "maskLayoutXL")
      deRegUserTriggers(view nil nil 'userLayTrigger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