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轻载Ton随载变化

楼主(2024-06-27):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思路或者结构能实现COT buck在轻载下的on time随着载越轻越短的?

网友A:
采样电感上的电流进行缩放,然后用这个电流IR做TON比较器的REF电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感上的电流进行缩放,然后用这个电流IR做TON比较器的REF电压,行不行 ...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采样电路还得想想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C:
就Ton Shrink, 是為惹高壓design的時候輕載降低 output ripple唄

我們想法比較單純, ZC過後屬一段時間, 過那段時間後直接把Ton 的Cap. reduce 直接降低

這樣去確保還是也PFM 也有降低output ripple

如果想要輕載不再PFM output ripple可以降 那最簡單的方式:

Ton 頂的點抓Duty cycle D x VIN (就duty cycle 過lsf + buffer 拉到VIN or VIN 乘上一個倍率然後過RC 拉去給Ton頂)
這樣DCM也會大概是假定頻的, 因此loading 降到DCM 他還是會想辦法去假定頻, Ton會一直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什么好处?

轻载时减小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Ton Shrink, 是為惹高壓design的時候輕載降低 output ripple唄

我們想法比較單純, ZC過後屬一段時間, 過 ...

感谢回复,想问下Ton shrink有无相关文章或资料可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想问下Ton shrink有无相关文章或资料可参考?

TI,MPS, RichTek的patent

Ton Shrink 15年那陣子一堆廠商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PS, RichTek的patent

好嘞,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