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内打孔问题

楼主(2024-06-27):
做了个pcell,用到了每层金属,金属形状可设置,还没打孔。

之前用rod函数画出孔的shape,设置好space和到边界的距离做的,这次孔类型太多,不想一一设置。
想请教下大佬们:
有没有什么函数能用在pcell里,直接打孔的?(知道每层金属的坐标,且可以算出overlap的地方)

楼主:
补充下,用viaGenerateViasFormShapes或者viaGenerateViasInArea可以打孔,但是有normal/large/bar这3中cut class的孔,我想实现我自己选择生成不同的cut class的孔

楼主:
再补充,我用viaSetDefaultCutClasses也可以设置孔的类型了,可是生成的pcell有一层mark error,也导不出gds,说我的skill code contains a syntax error or an unsupported XStream function。是因为viaGenerateViasFormShapes或者viaGenerateViasInArea函数不能用在pcell里么?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A:
我想问问pcell中打孔是怎么实现的呢?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pcell中打孔是怎么实现的呢?可以看看你的代码吗

搜这两个函数:viaGenerateViasFormShapes或者viaGenerateViasInArea

小工艺实测不支持,打出来之后导不出g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