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转换器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4-06-27):
请问各位大佬,以Boost为例,转换器的效率根据仿真应该如何计算呢?如果根据功率计算η=Pin/Pout,但Iin在一个周期内是变化的,这样应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算N个周期的平均值,周期数越多越好,就是对Vout*Iout的积分/T除以,Vin*Iin的积分/T。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里面,输入电流有正有负,那么流入VIN的电流是相当于把能量回收回电源吗,可以把输入源理解成一个大的电容吗,期待电源高手来解答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N个周期的平均值,周期数越多越好,就是对Vout*Iout的积分/T除以,Vin*Iin的积分/T。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 ...

是用有效值计算还是平均值计算好呢。还有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流入VIN的电流呢?对于Buck来说,即使在上管不导通的情况下VIN还是会给内部的LDO供电呀,为啥会有电流流入VIN的情况出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有效值计算还是平均值计算好呢。还有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流入VIN的电流呢?对于Buck来说,即使在上管 ...

逆流时,上管打开的情况,SW电位=VIN+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流时,上管打开的情况,SW电位=VIN+DIODE

这种还好,最近在研究hybrid dc-dc,有的结构会有长时间的倒灌电流,真不知道怎么算效率

网友:
同2楼所言,算较长时间内的平均值。比如输入电流的平均值乘以输入电压等于输入功率。不用管某些特定时刻下输入电压是正还是负,只需计算较长时间的平均值即可

网友:
我觉得要视电源端情况而定, 像是一般不能充电的电池, 或是power supply电源, 多流入的电流也是被消耗掉的, 像power supply要稳压, 所以流入的电流无用, 所以或许计算上可以把负的值=0.

而若是可储能的电池, 或许流入的电荷可以被储存下来, 那可以当成负的电流, 之后和流出相加, 效率确实会上升

看看有没有高手可以给出更明确的意见了

网友:
直接穩態 Po/PIN (save output power去選你要看的device)

或者 average( clip(VT(""/VO) * IT("/IO/PLUS) steady state time duration)/average( clip(VT(""/VIN) * IT("/V0/PLUS) steady state time duration)

IIN倒灌paper都沒在理的~ 暫時可以不用理~ 除非要做ZC (DC)

阿不過 hybrid converter 我去年問過Yan Lu 在台交大演講的時候幾個問題(雖然感覺他都沒回答
其中一個問題是 很多hybrid converter L 放電的那個switch 會同時放電給 CF 跟L
導致 ISW = IL + ICF --> ZC根本沒辦法直接看那個ISW 過0, 怎麼解決?

for example Yan Lu ISSCC2023 前面一個2:1 SC 給後面兩個 hybrid SC-SL 那個量測很明顯關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