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UPF(phy的模拟电源怎么关断)

楼主(2024-06-27):
最近在做一款soc的低功耗设计,里面有个模拟的phy,这个phy的供电包括0.9的数字电源和模拟部分的1.2 1.8v。如果对这个pyh进行关断的话,模拟部分的电源怎么关呢?power switch只能关断数字部分的电源

刚才发错贴了 本来要发悬赏 不知道怎么操作0.0

网友A:
模拟的电源关断,需要控制模拟部分,比如模拟电源VCC_1P2V,VCC_1P8V分别有两个控制信号,EN_VCC_1P2V,EN_VCC_1P8V,上电/关电/开电直接控制这两个信号的时序就好了

网友:
有经验的大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电源关断,需要控制模拟部分,比如模拟电源VCC_1P2V,VCC_1P8V分别有两个控制信号,EN_VCC_1P2V,EN_ ...

大佬,好像我们这部分是由额外的电源芯片控制的,电源直接接到我们soc芯片的pad上,没法控制模拟电源的开关。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配置pcie寄存器来关断phy,他们phy内部一般是可以支持关断功能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主要还是看phy的手册,一般会提到这块。可关断的都是通过配置phy的端口进行关断的,保持其电源常来

网友(2024-08-20):
我们是直接在电源芯片中直接关闭模拟电源供电LDO

网友B:
UPF 作用是描述dig 部分的power_domain 架构;
同时它能够帮你描述ANA,或者IO 等的power_pg_connection,同时你需要在PST 中描述OFF2ON 关系,这样CLP 后面也能帮你cover 一些信息;
但理论上ANA、IO 的接电跟dig 可关部分不同,基本上都是不同的power_bump 来控制,你最多只能在PST 描述OFF2ON 关系,关断要从外面,就跟你dig AO power 想要关断一样的

网友C(2025-01-15):
引用 网友B:
UPF 作用是描述dig 部分的power_domain 架构;
同时它能够帮你描述ANA,或者IO 等的power_pg_connection, ...

大佬,我的block 层级内包含一个ip,ip上有模拟高压电的bump,这个在upf上怎么定义呀,单独给他创建supply set之后,会报这个domain高压电和digital电之间需要加level shifter已经卡了很久了,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的block 层级内包含一个ip,ip上有模拟高压电的bump,这个在upf上怎么定义呀,单独给他创建suppl ...

对啊,报才是正常的,因为你UPF 定义的电压值不同~ 如果存在OFF2ON,还会让你加enable lsh;
这种情况你直接跟ANA 负责人confirm下要不要加LSH 就行了,基本上都不需要加,是假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