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别的方法比较快的

楼主(2024-06-27):
(图片)

楼主:
就是哪个CONT 四个角要加上conopc这个层

网友:
上脚本抓孔的bbox 得到四边角左边,create 小的哪个矩形

网友:
CON  居然要做OPC

网友:
找你们的PDK文件,里面应该有专用的脚本,流片前专门跑一次就行

网友:
导出gds只导出孔,然后替换为OPC

网友:
这不是fab做的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