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essent的mbist流程如何使用vcs仿真

楼主(2024-06-27):
在tessent的mbist流程中,官方的例程没有使用vcs进行仿真,我修改指令使用vcs进行仿真一直无法运行下去。

由于还没有完整跑通过一次mbist的流程,所以对tessent还有很多的疑惑,在您看来可能是一些非常愚蠢的问题,但如果有大佬看到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解答,非常感谢!

问题1:我没有找到tessent的mbist生成的仿真文件的testbench,这个是自动生成的吗?如果我要使用vcs dump波形,那么是否需要找到这个testbench再把dump波形的语句手动添加到testbench中呢?

问题2:如果我要给芯片做mbist,那么要设置为chip level吗?必须在代码top层指定jtag的端口么?我尝试复用顶层的io端口却一直报错,现在只能在顶层代码中单独增加jtag端口。此外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必须用jtag。

希望各位大佬愿意随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run_testbench_simulator  -simulator vcs  -simulator_options "+define+debussy  ..." -generate_scripts_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_testbench_simulator  -simulator vcs  -simulator_options "+define+debussy  ..." -generate_scripts ...

谢谢大佬,可以仿真了

网友(2025-03-1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可以仿真了

请问你找到具体的tb文件了吗?

网友:
问题2是否已经解决,请赐教

网友:
mbist pattern在机台看来,就是通过jtag配置tdr,然后让自测系统开始工作,所以jtag是必须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