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仿真问题

楼主(2024-06-27):
电容问题,为什么IN和out是0,电容一端加了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

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是下面这个图的电压分配

网友A:
V3~V6换成vpulse或者pwl源

网友B:
没有DC 通路,你这个只能看ac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DC 通路,你这个只能看ac信号

那要如何实现第二张图的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V6换成vpulse或者pwl源

感谢大佬,感谢ee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