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为什么我的LDO主级点会是共轭极点?

楼主(2024-06-27):
小弟最近搞了一个传统结构,外接1uF电容的PMOS LDO,补偿的话EA里有米勒补偿,反馈那里有前馈补偿,仿环路的时候发现,主极点是共轭的,直接快把相位弄到0°了。外接电容的LDO主极点一般在输出嘛,我改变CL的大小,共轭的主极点也确实随着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有大佬能解决吗?感激不尽!

环路特性

环路特性

零极点

零极点

网友A:
什么结构,大概率是因为你补偿内部极点的原因可能在某个高阻节点看到了个大电容,和你输出的等效电阻负载电容撞一块了,另外不是说输出有负载电容主极点就一定在输出的,我就做过在内部的,你应该大概看一下理论上你各个极点的距离

网友:
gain 在10HZ -100Hz , 掉了40个dbB, 看着是有两个极点

网友:
断开环路加AC信号源看看各级的增益相位情况,最好能贴图上来,没太看懂ldo是采用了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结构,大概率是因为你补偿内部极点的原因可能在某个高阻节点看到了个大电容,和你输出的等效电阻负载电 ...

结构就是最基础的结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贴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就是最基础的结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还望大佬不吝赐教。

第一,你这结构输出管是p管第二级为什么还是放大级,这样你有三个低频极点,当然会有共轭极点,第二级应该是source follow,第二,你不可以在这里用这个米勒补偿,你这导致其中一个高阻节点上有个很大的电容,你的主极点并不一定在输出级,你这并不是所谓最基础的结构,一般的ldo不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2024-09-16):
你这是三级增益级肯定有共轭极点。如果你是想要高增益ldo用三级你的补偿就不可能简单一个miller cap就搞定.

网友:
三级放大器,而且还要输出建立主机点,想依靠简单的米勒补偿很难维持环路稳定性的,可以看看DFC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