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loating pin为啥过不了lvs

楼主(2024-06-27):
(图片)

网友A:
这个错误报的不是你多打了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报的不是你多打了pin吗

没有多打,schematic里也有这几个Pin,只是floatin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多打,schematic里也有这几个Pin,只是floating了

看错了,应该是这根线你接到了,再找找吧

网友:
floating pin为啥能过lvs

网友:
lvs option 中有一个 lvs report Option 你看一下是不是把SPE打开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多打,schematic里也有这几个Pin,只是floating了

你看看drc是不是也报这块 版图上的pin底下有对应层次的metal吗 pin在schematic上可以floating 但在版图上必须要拉根线打上p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drc是不是也报这块 版图上的pin底下有对应层次的metal吗 pin在schematic上可以floating 但在版图上 ...

确实按照对应关系是版图是必须要打的,但是lvs有 option设置 不打pin lvs也一样可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按照对应关系是版图是必须要打的,但是lvs有 option设置 不打pin lvs也一样可以过的 ...

打过了。用calibre2017过不了lvs,但是用calibre2021就可以过,不知道有哪里设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drc是不是也报这块 版图上的pin底下有对应层次的metal吗 pin在schematic上可以floating 但在版图上 ...

都操作过了,换个calibre版本就可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