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sdc倒推时钟结构?

楼主(2024-06-27):
除了用verdi trace时钟结构外,只用前端提供的sdc,应该如何倒推时钟结构?跪求大佬教学,或者有没有这种文档?

网友A:
只需要查create_clock 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就知道了每个clock的起点。
结合RTL就知道每个clock去了哪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查create_clock 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就知道了每个clock的起点。
结合RTL就知道每个clock去了哪 ...

后端无法查看rtl的情况呢?

网友:
try一下 galaxy constraint analyzer,提供clock network分析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端无法查看rtl的情况呢?

看网表也一样的,时钟结构本身没什么复杂的逻辑,都是基本逻辑门